显卡维修问题rx580

楼主(2021-10-26):
开机有轻微花屏,跑鲁大师绿屏死机,重启后不显,集显启动,扫描显存

提示 a通道错误,然以为捡钱了。马上拆开加焊显存,两个都加焊,完了装机测试,结果还是一样的报错,应该是显存坏了一个。
但是单独用这个显卡开机可以亮了,而且玩游戏跑分都正常 ,这个是什么情况?

网友A: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好了吗???????

没敢换显存了,虽然手上有好的显存还是不换了,反正昨天晚上玩了一晚上lol没出问题,已经沟通好了,收30收工钱,下次等出问题了再来换显示存

网友C:
楼主好人啊,收费低。我的580矿卡黑屏了。用原来的1G老显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好人啊,收费低。我的580矿卡黑屏了。用原来的1G老显卡了。

自己修呗,只要核心没挂应该好修,我还有一个560核心放那半个月了没搞好,植锡太难了

网友D:
真是活雷锋,价值上几千的卡折腾半天技术+手工费就收了30.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是活雷锋,价值上几千的卡折腾半天技术+手工费就收了30.

因为跑显存它还是报错,虽然能用了也不敢保证能用多久,

网友:
估计是核心问题?重植没????

网友:
估计是核心问题?重植了没有????????

网友:
一般不太专业都收费低 用个两天又挂了顾客会嫌你技术差

网友:
折腾显卡就580的显卡赚到点钱。

网友:
现在修显卡还这个价格吗

网友E:
第二张图提示pass并无报错,然后下面那张图是A通道报错但是报告你拉到最后了吗,前面是历史结果的数据最后的才是最新的结果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第二张图提示pass并无报错,然后下面那张图是A通道报错但是报告你拉到最后了吗,前面是历史结果的数据最后的才是最新的结果

原来是这样啊要翻到最后面?,每次扫描的都在里面吗?怎么把记录删除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是这样啊要翻到最后面?,每次扫描的都在里面吗?怎么把记录删除呢

删除的指令我也不知道,ctrl+V可以翻得快点,按上下翻页太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敢换显存了,虽然手上有好的显存还是不换了,反正昨天晚上玩了一晚上lol没出问题,已经沟通好了,收30收工钱,下次等出问题了再来换显示存

收30块工钱

网友:
你这款软件跟我的一样   扫描完你要往下面翻

网友(2022-02-23):
软件已经显示pass  结果里估计有以前的内容,测试前用rm memfa.log命令清空下在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