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张蓝宝石580,疑难杂症ncp81022

楼主(2021-10-26):
都是主核心供电异常,芯片ncp81022

第一张卡,频繁烧第11脚vcc,该脚位电压为5v,由1117发出,中间有一个2Ω电阻,换了3个芯片,都是上电一次就烧。

第二张卡,有供电,有en,用直流电源测试,供电正常。
上机测试不认卡,主核心电压0v,此时电源管理芯片供电,en都在。
用表笔点触en,会出核心供电。

用镊子使en触碰一下地,也能出核心供电,出核心供电后。卡就正常了,可以跑3d。可以挖矿。

为什么第一片卡频繁烧电源管理芯片的11脚?
为什么第二片卡直流电源测试正常,上机无核心供电呢?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有供电,有en,为什么没能强制开启

网友:
是不是1117不稳啊

网友:
测量时,电压是准的5v,等有时间了更换个试试

网友:
1排除短路2排除PCB板与焊盘接触不良或脱落

网友A(2022-01-13):
搞定了吗?我也有张一样的问题,表笔接触EN脚才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搞定了吗?我也有张一样的问题,表笔接触EN脚才有

应当是核心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当是核心坏了

没装核心和显存

网友A:
表笔触碰EN脚才有核心供电输出己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表笔触碰EN脚才有核心供电输出己修复

怎么弄得?

网友C(2022-02-13):
热成像看下异常发热吗?

网友:
第一个5V转换管子故障,输出电压高了,第二个也是5V的波形不对,5V损坏导致,修到过这个问题,可以找我 一八五三八二六五七八六

网友:
可以找我1五五二7三01241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热成像看下异常发热吗?

没有这个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