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机械革命X61TI 板号:nfsv1511 3.1 更换南桥问题。

楼主(2021-10-26):
南桥型号SR2C4。 更换了QJGE SR2C4 USB不能用。这个机器应该不支持QJGE 工厂版的桥吧?

有遇到过同样问题的没?

网友:
植球植了两次都开始怀疑这十多年技术了。太晚了,明天找个桥再换上试试~

网友:
还是说修改下bios的me就能用了?

网友:
订个2C4,算了有的机器支持有的不支持不上去也不知道

网友A:
估计然并卵,我手上有个X7TI也是换了桥,USB不能用,正式版,工厂版都换过,ME也改过,BIOS也刷了无数个,现在还在箱子里躺尸。所有条件全部测完了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估计然并卵,我手上有个X7TI也是换了桥,USB不能用,正式版,工厂版都换过,ME也改过,BIOS也刷了无数个,现在还在箱子里躺尸。所有条件全部测完了的

机器之前不定时蓝屏,其他功能正常,换完桥之后不蓝屏了,usb叹号,功放没声音

网友:
刷一下BIOS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机器之前不定时蓝屏,其他功能正常,换完桥之后不蓝屏了,usb叹号,功放没声音

那我们还是有点不一样,我这个原先桥短路,换了桥后USB就认不到了。我估计我这个桥下面断线了,BGA做多了。

网友B:
已修好机器不支持qjge sr2c4。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已修好机器不支持qjge sr2c4。

你的意思说不支持工厂版QJGE?只能原版SR2C4?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说不支持工厂版QJGE?只能原版SR2C4?

是,换上USB不能用,桥换到别的品牌的机器是好的,只不过不兼容这个机器。

网友(2021-12-31):
引用 网友A:
那我们还是有点不一样,我这个原先桥短路,换了桥后USB就认不到了。我估计我这个桥下面断线了,BGA做多了。

工厂板就会这样,换原型号南桥在刷BIOS,
就USB正常了

网友:
遇到过这类问题,换正常版PCH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