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认识这是个什么管子?

楼主(2021-10-26):
谁认识这是个什么管子?用什么可以代换

网友:
二极管 代号D

网友:
随便找个,个头一样的装上就行吗?

网友:
拆了不装也能正常用,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
二极管,不是吗?

网友:
二极管,保护用,超压就短路保护

网友:
保护管可以无

网友:
瞬态抑制二极管

网友:
随便找个二极管不就行了么、

网友:
是稳压二极管

网友:
二极管来的

网友:
不就是传说中的二极管吗

网友:
要是稳压管的话,不能随便换,要稳压值一样的。

网友:
应该是个二级管

网友:
稳压二极管。

网友:
稳压二极管但是具体电压不清楚

网友:
新人吗?二级管啊

网友:
不装照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