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 sy-b150md4 开机报警插不插内存都一样

楼主(2021-10-26):
客户拿来一台电脑。开机报警。以为要内存不过,插拔还是一样。换内存还是一样 ,到平台下了几个bios ,开机不报警了,但是还要不亮机。没办法网上淘宝淘
了一个远厂BIOS刷上,返回老样子了报警。没图纸没点位,测量内存工作条件,发现288bin VPP25  0V 其他都正常。只能跑电路了 。发现288脚连接到10脚的芯片 u52 。这个应该是控制电压产生的吧 ,测试发现跟旁边的6脚小IC有关联,没图纸,先把他干掉试试。取下 开机测量 288脚2.46V ,插上内存 正常开机 ,修复 成功。 献上 淘宝的BIOS ,绝对正常使用。

梅捷SY-B150D4W 魔声版 原厂BIOS淘宝.zip

网友:
有图就好了。。

网友:
还没有见过杂牌板坏BIO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