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mac板载显卡显存位置怎么数

楼主(2021-10-26):
一台a1419  板号820-3481-a 显卡驱动打不上,用mast测试有些一个b1显存坏,问题是那个是b1啊

网友:
电池往上数第三个

网友:
苹果的没经验,努力学习。。

网友:
这个机子是单显卡还是双显卡呢

网友:
能备份个BIOS吗

网友:
苹果不要显卡会不会亮

网友:
显存坏了吗

网友:
最好查一下图纸确认一下

网友:
苹果的用这软件没意义 专修得都知道

网友:
芯片印丝正面看 然后逆时针数

网友:
感觉是核心问题

网友:
怎么测的呢

网友(2021-12-05):
确实是这个  虚焊了

网友:
逆时针吧应该

网友:
老司机啊,我之前就搞错了顺序。N卡  A1A0  我数成A0A1。 直到弄坏一颗显存,测试结果出现2颗才发现。。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