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P30手机快充充电特别慢是怎么回事?原因找到了

楼主(2021-10-27):
华为P30手机快充充电特别慢是怎么回事?原因找到了,难怪8个小时都充不满

  现在手机很多都是支持超级快充的,不到一小时就可以将手机充满,方便又快捷。但在实际使用,有时会遇到手机快充失灵的情况,以前充电一个多小时,现在8个小时都充不满,比普通充电还要慢!手机突然用快充充电特别慢怎么回事呢?下面以华为P30手机为例,给大家分享一下华为P30手机充电特别慢没快充的处理方法。

华为P30手机充电特别慢没快充的处理方法:

1、手机重启/升级系统

  当手机出现充电异常时,可以重启手机试试,或者备份资料恢复出厂设置,再测试一下。

  系统问题也会导致手机充电异常,可以更新系统版本,再尝试充电。

2、换原装充电器/数据线

  华为手机充电时会对充电器和数据线进行检测,手机和充电器都支持快充,而且充电模式一样,数据线的充电电流满足快充的要求,手机才能进入快充模式。

  检查充电头是否损坏,数据线破损、接触不良也会导致充电过慢,重新换一套华为原装的充电器、数据线试试。

  有的用户升级鸿蒙系统后,遇到了无法使用快充充电的情况,其实,这是鸿蒙系统加入了自动识别原装配件芯片,原装配件正常的,非原装配件山寨、伪劣产品是无法正常充电的。

3、 充电接口

  检查充电接口内是否有异物或脏污,可以用酒精棉擦一擦、清理一下灰尘,再测试。

4、 尾插排线/尾插

  更换尾插排线或者将排线取下,看是否有断裂、折痕异常。如果没有新的排线的话,可以洗刷清理一下,再装回测试看是否充电恢复正常。更换时注意,尾插小板、尾插排线是分版本的。

华为P30尾插排线/尾插

5、 手机电池

  充电会对电池造成不可逆的伤害,无论是快充还是普通充电,而且电池会老化、损坏也会影响充电的速度。可以更换一块新电池。

  充电时手机温度过高或过低,也影响充电的快慢,建议最好不要边使用边充电!尤其是充电时玩大型游戏。

6、尾插排线连接座/电池连接座

  检查尾插排线连接座、电池连接座是否有腐蚀、损坏,尤其是摔过或进过水的机器。若外观无异常,测量打值是否有异常。更换或重植。

尾插排线连接座位置图

尾插排线连接座原理图

7、主板问题

  如果以上方法还不能解决手机快充充电慢,那就是主板的问题了。主板上充电管理芯片、电源管理芯片、PD芯片、USB防烧TVS工作条件是否正常,以及相关电路所连元件是否有掉件、虚焊等。重植或更换就可以解决。

华为P30位置图

充电管理芯片点位图

华为P30主板标注图

  以上是华为P30手机充电特别慢没快充的处理方法,按照从简单到复杂的原则,一步步排除,就可以将问题轻松搞定。

华为P30手机充电慢没快充维修指导

华为P30手机充电慢没快充维修指导

  若大家有疑问或手机方面的问题,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会为大家一一解答。

网友:
这一块维修起来还是有点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