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温度过低充电停止,这几招修复VIVO充电异常的方法你都用过?

楼主(2021-10-27):
  天气越来越冷,手机也罢工,今天充电插上充电器就是提示“手机温度过低充电停止”,这是怎么回事?出现这一故障具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下面我们就来一起看看解决方法吧!

为何会提示“手机温度过低充电停止”?

  是因为智能手机采用的都是锂电池,多数都设置了低温保护机制。气温过低导致电池不再发生化学反应造成电池内部短路。

  而锂电池保护电路主要负责电池电压、温度、短路、过压等参数的检测和执行,一旦出现温度检测不到的故障就会输出到手机CPU,最终显示温度过低充电停止。

手机温度过低充电停止的解决方法:

  外配方面:

  1.充电器

  充电的时候一定要使用原装充电器,我们可以通过更换其他充电器、数据线来进行故障排除。有时候可能是充电接口有异物导致接触不良,我们也可以清理一下充电接口。

  2.电池

  在温度过低时充电对电池寿命是不利的,可以拆机检查一下电池触片是否有进水腐蚀或者氧化的情况,同时也有可能是电池本身损坏导致的,可以选择直接更换电池来解决这一问题。

  3.系统问题

  手机充电器、数据线、电池排除了还是不能解决此故障的话,我们可以把数据备份好,恢复出厂设置来解决。同时也可以开机进入recover模式选择advancsd高级模式,选择wipe Battery ,清除电池痕迹来尝试解决。

  4.尾插或者尾插排线

  一般出现手机温度过低充电停止的机器,打开摄像头也会有手机温度过低,闪光灯无法使用的提示,这种都是尾插排线的问题,直接换掉尾插排线就可以。

  主板方面:

  1.电池座上有两个检测脚,一个温度一个电压,但凡出这个问题就需要一个个地进行排除。

  2.插充电器显示手机温度过低充电停止,换电池无效,换尾插排线无效,那就应该是手机主板温度传感电路有问题导致的。

  3.电池检测电阻损坏也引起,拆掉后可以正常充电正常开机。同时还有就是耳机的这个小板没扣上也会导致此故障的发生,直接扣上就好了。

  以上就是为大家介绍的手机温度低充电停止的解决方法,修机就是先易后难,先把外配排除了,再去查找主板硬件,就很容易找到故障了。

网友:
  这段表述好像有误

网友(2021-12-19):
谢谢老师学习了,那VIVO手机充电提示温度过高,也是这样检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