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SABERTOOTH_Z87 开机15秒关机

楼主(2021-10-27):
1.收到客户寄来的主板反馈主板开机提示USB过流15秒关机,如下图。
2.目测主板外观正常上电开机发现主板网络接口下两个USB接口无法使用。
3.量测到主板U_USBOC#01电压为0.2V异常,正常为3.3V,此U_USBOC#01信号是由排阻URN12(8.2K下拉)/URN11(4.7K上拉)以5VUSB供电过来。此U_USBOC#01信号又连到O3U3第5PIN和南桥。怀疑此O3U3  ESD元件不良,把O3U3第5PIN断开量测U_USBOC#01电压3.3V正常。更换O3U3元件。再次开机正常问题修复。
备注:附件为华硕SABERTOOTH_Z87最新版本亮机BIOS。

网友:
升级BIOS试试。。。。

网友:
很好的帖子 学习了

网友:
谢谢提供学习经验

网友:
直接拆掉就行

网友:
我的技嘉现在就是usb接口有一个不能用,准备用楼主大大的方法试试,不过技嘉的线路不太好跑,不像华硕点位图那样好操作

网友:
还得飞线,不然另一个口用不了

网友:
Muchas gracias por comparti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