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 GTX650 GTX950 GTX960 GTX1060显卡BIOS

楼主(2021-10-27):
V星 GTX650 GTX950 GTX960 GTX1060显卡BIOS

V星GTX6501G双DVI三星.rom

V星GTX9502G尔必达双面备份.rom

V星GTX9604G三星备份.rom

V星GTX10603G三星备份.rom

网友:
有没有索泰1070 至尊plus oc      512k的    vga bios       只有256k

网友(2022-07-12):
技嘉GV-N950CN 2G R**.0显卡,故障现象:开机风扇转不显示。拆机测电压发现GPU供电0V,查出第一组供电上管AON6414   30V 13A短路,副供电集成块印丝AZXX=NCP5901B也烧坏,12V供电保险丝也开路用0欧电阻代换上去。开机风扇转“嘀”的一声有显示了进系统拷机24小时没有问题故障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