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1 YOGA2017板号16822-1一段时间没用不通电新电池能正常用TYPE C电源口不能用

楼主(2021-10-27):
X1 YOGA2017板号16822-1用户一段时间没用,不通电了,电池电放干了,用新电池除两个TYPE C电源口不能用其它一切正常,

单接电源5V不升压,接电池不开机时接电源也一样,电池开机后接电源无电压输出,
仔细查过两路type c 接口芯片没有明显异常,感觉是EC程序问题,
https://bbs.thinkpad.com/thread-5852416-1-1.html
联想网站上的这个方法也不行,
升级最新BIOS过程中提示要外接电源,无法正常升级.
现在基本锁定是EC MEC1653程序问题,此芯片打了黑胶,
有没有大神指点一下怎么解决合适?

有偿在线等解决办法........

网友A:
为什么要升级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升级bios

现在基本锁定是EC MEC1653程序问题

网友B(2022-01-09):
1,先观察TYPE-C接口内部是否损坏,比如阵脚歪了或者有烧坏痕迹,就先换了
2,确保头是好的,那就再看TYPE-C转换芯片,此芯片如果损坏也是不出电压或者不升压的,注意此芯片有的带程序,得拆料板上的,或者让商家刷好程序

网友:
4楼正解,基本换PD芯片就可解决,注意带不带程序

网友C(2022-03-02):
引用 网友B:
1,先观察TYPE-C接口内部是否损坏,比如阵脚歪了或者有烧坏痕迹,就先换了
2,确保头是好的,那就再看TYPE ...

这个机器与CC1,CC2通讯相关的几个芯片其中的一个核心芯片外围有一个BIOS,大概率是程序问题,目前全网找不到程序。

网友D:
修过很多都是PD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过很多都是PD芯片

在这之后我修过另一个X1的机器,刷这个类似的芯片好了,也试过把那个程序刷这个机器上还是不行,对应的芯片电路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与CC1,CC2通讯相关的几个芯片其中的一个核心芯片外围有一个BIOS,大概率是程序问题,目前全网找 ...

我碰到同样的问题,接口只有5V电压,确实是TYPEC的芯片BIOS坏了。我找了类似结构的主板的BIOS一个个测试,终于找到DX120 NM-B141 的U184程序可以使用。

DX120 NM-B141 TYPE C U184 BF.B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