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H81M-K开机掉电

楼主(2021-10-27):
ASUS H81M-K开机掉电
掉电

网友:
我现在手上修着有块跟你一样的故障,复位没出来 。P_VRMPWRGD都出来了!

网友:
内存左边。2个八脚芯片上面的板层,有惊喜

网友:
说的提简单了,按照时序啊

网友:
可以从rsmrst之后查起

网友:
是触发掉电,还是显示后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