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80无线网卡被禁用

楼主(2021-10-27):
如何开启,键盘开启不了,鼠标开启不了

网友:
刷个bios 试试 应该会好的

网友:
联想机无线网卡禁用总归是先去官网下载一个电源管理驱动安装下,安装后调出无线开启热键,看是不是给禁用了。碰到很多联想无线网卡禁用都是这样解决的,至于什么原因引起的关闭就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