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NFSV1511 1.1 卡LOGO 掉电

楼主(2021-10-27):
                                                                         版号:NFSV1511 MB REV:1.1 忘了什么牌子了。                                                                                                    1:这个板子有通病充电芯片这容易烧糊,这个也是这烧糊了不过上家已经处理过了还打了绿油,现在就不知道是修了一半不修了,还是以前修好了又坏了。量了下Q8123脚发现是短路的,这个线还是飞到芯片上,这个芯片死了,Q8 DS也是穿的。2个都拆了后打了下全版阻值感觉都正常。                                                                                                    2:二修机简单看了下外观没有明显掉件,按照习惯把桥上的滤波电容也打了一遍也正常,EC旁边电容打值时发现是短路的,看了下图纸发现是EC的一个供电,烧了下EC短了,这个EC手里有直接换上,OZ8692很多人手里没现货都是直接飞线改了,但是冲不了电,我正好还剩一个    。                                                                                                    3:12 13脚接到Q8的4 123 脚,接好后上电发现还是短路,照了下网卡芯片是短的,拆了后可以上电了,但是电流跑快3A了有点大,电流有跳变结果就是不亮,拭了几次后感觉还是有短路,又照了下发现声卡芯片温度非常高,直接拆了再上电电流跑1A多跳变接屏亮了以为好了关机等芯片。热成像参考图片忘拍了是以前的                                                                                                    4:芯片到了装上后电流跳了下卡在1.4A不动了,把内存条擦擦最后发现有一条插上可以亮,装起来测试时又不亮了,原来内存条换了个槽子就不亮了,看了下引脚也没啥问题直接加焊一遍再说。后经过反复测试得出结论2个内存条都是好的,因为用测试内存条也是一样,大部分都能亮有时不亮,还得拆出主板,照来照去声卡 网卡 EC桥这些温度高应该是正常的。刷了个BIOS还是一样,只好又刷回来。                                                                                                    5:感觉应该是CPU或内存这有问题,测内存条件VDD 1.2V 258 VTT0.6V 259 2.5V 255 SPD3.3V ODT CKE SM总线 DRAMRST WE# 发现卡电流时WE#没波形这就完蛋了难道CPU也死了,把其他数据地址传输线全打了一遍值,因为有打值卡也挺快,可没打到异常。                                                                                                    6:因为亮的次数多一些,不亮次数少一些,先进PE看看吧,结果进PE几分钟都进不去时间久了还掉电,进BIOS一点也不卡,这个时候开始怀疑补得芯片了,声卡 网卡全拆了还是一样,这就难弄了,芯片都补了好几个上去了。                                                                                                    7:最后觉得还是按卡LOGO来修,不亮机那个实在没招了,CPU等各电压打过波形看不出异常,还补了一个330电容上去。测PLTRST看看都去了多少地方,别有遗漏万一哪里复位失败 。声卡 网卡都没装 EC是新的焊接也检查了没啥问题,看图纸的时候发现PLTRST 还去了U1,这芯片还没见过,看了下图纸发现连接到一个TPYC接口,难道是扩展用的?这芯片还外挂了一个BIOS,测了一下片选没波形,直接拆了。接屏竟然可以进PE了,反复测试每次都亮机,也不卡了,原来故障在这,终于松口气了,还得定芯片。                                                                                                    8:芯片到了后客户已经催了,装起来后测试功能时没WIFI,驱动已经打上去了,按键盘快捷键没用,直接换了个无线网卡还是一样,在接口简单测了下72 74 供电3.3V正常 56 WLAN_ON 3.3V正常,另一边壳子档住了还得拆机,拆出来后重新量了下VDD PITRST WLAN_ON CLK PCIE 发现WLAN_ON 0V原来是有的啊,又检查了一遍EC17脚打值没问题 R140也连着阻值没问题,难道EC有毛病?成本越来越来高了,只能强开启了。测试没毛病就这样了。                                       (发帖不易有下载分的希望加点就剩10来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