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h61h2 am v1.0升级22nm bios

楼主(2021-10-27):
ACER h61H2-AM主板,只能支持32nm cpu,需更新BIOS才能支持三代I3或者I5,官网最高BIOS版本P02-a1L确定支持22nm cpu,本机BIOS是P01-B0L,从宏基官网下载了最新的bios, 但烧写过程中提示大小不匹配。
看了一下网友sp778899遇到同样的问题,最后刷virginlulu魔改过的版本升级成功,哪位朋友能发我一份这个bios版本么?tgdhrb@126.com, 谢谢!

网友:
还是自己想办法解决了。
1、使用MMTOOL-v4.5加载P02-a1 版本bios,提取微码,保存到文件;
2、加载p01-b0版本的bios,插入提取的微码;
3、保存新的bios,大小还是2MB;
4、刷新bios,提示romid 错误,忽略即可。
刷完后重启,按enter 进入bios模式,使能uefi、ahci,成功进入win10系统。
MMTOOL-v4.5在win10下有界面显示不全的问题,网上搜一下,需要使用resource hacker修正一下。

网友:
已经搞定了哈,参见我另一篇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94729-1-1.html,附件中有bios固件下载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