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g42 ene芯片有没有自带程序?

楼主(2021-10-27):
或者还是另外用bios刷?电源灯不亮了,怀疑ec芯片坏了,想换个ec怕要刷程序不刷不能用

网友A:
不用单刷ec程序你有芯片可以直接上机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单刷ec程序你有芯片可以直接上机代换

好的,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