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mate40pro5G主板弯曲艰难维修

楼主(2021-10-27):
一女的拿着手机碰到墙上屏坏了,去售后换屏,换完开机不显示说是主板坏了换主板2500,拿来我这里一看,主板明显弯曲,估计是客服拆主板的时候撬弯了,还是做客服好啊,这样都不用赔板!看着不明显其实整体主板对角变形,框右上角缺损估计用撬棒撬主板掰的。
分层以后掉点严重且下层和上层都大量掉点!
补完之后开机没问题,我试用了两天刷抖音上网都行,给客户拿回去了。第二天来找我说不开机了,我日一直重启!我判断cpu也虚了!
把暂存拆下来重置也不行,那就只能拆cpu了。
装上开机正常,测试功能正常,装机,绑起来。
第一次重装安卓cpu,有个疑问:第一次拆下暂存来的时候插电脑没反应没有任何驱动弹出,接电源开机电流在50左右。把暂存重装也不开机没反应。我以为是cpu虚焊的原因,把cpu重装之后不装暂存再插电脑还是没反应,看电流还是50左右,只不过是在开机接地的时候跳到100多瞬间回落到50,装上暂存马上就开机了。到底是第一次cpu虚焊了还是我第一次暂存没装好。是不是不应该拆cpu?

网友:
学习学习了

竟Sr谁伴我闯荡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不装暂存就是这个电流,而且不联机。正常的

网友A:
第一次就能换好CPU,技能牛逼了,大佬主板CPU除胶怎么除.

网友:
这个机器好像中层掉点的毕竟多

网友:
手工到位……

网友:
板层都这样了,还坚持修复,很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就能换好CPU,技能牛逼了,大佬主板CPU除胶怎么除.

用洛铁头除啊,国产机的cpu很耐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