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771的U上775主板没想到So easy

楼主(2021-10-27):
把主板CPU座用刀片刮,两边都刮开

能放平上去就可以啦,然后压紧。

网友:
想当年我都是用锉刀把U的边上挫出两个坑的,挫到铜皮的边边,照样直接点亮,还不妨碍主板玩腻了出手
现在看咸鱼上775的板子,都是电子垃圾的回收价了

网友:
电子垃圾了,玩玩还行

网友:
想当年了,,,

网友:
哈哈。14年玩过

网友A:
我现在还在用771的E5410,不玩游戏日常使用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多少年以前的事了。。。。。建议用二楼的方法,CPU的边用小圆锉锉出两个凹坑。
即使动主板CPU座,那也得用斜角指甲刀,不建议用刀划。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还在用771的E5410,不玩游戏日常使用没有任何问题。

自己用就没必要啦,卖哈哈。。。自己再怎么样也得修套4代的来用最低最低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自己用就没必要啦,卖哈哈。。。自己再怎么样也得修套4代的来用最低最低哈哈。。。

你说的是四代U还是四代的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是四代U还是四代的条子

U

因为性价比最高

网友D:
这也行?针脚不一样cpu大小和脚位还能一样?

网友E:
很多年前玩过。卖过不少L5420+护舒宝 淘宝应该的那种不错 bios需要添加微码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很多年前玩过。卖过不少L5420+护舒宝 淘宝应该的那种不错 bios需要添加微码

打错了  是硬改  焊接转接贴+打磨CPU防呆口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也行?针脚不一样cpu大小和脚位还能一样?

这个是屏蔽过针脚的

网友F:
四代条和七代I5挺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四代条和七代I5挺香的

6789代i5感觉性能没多大提升

网友:
路过,过来 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