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K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1-10-27):
今天闲来无事,把前几天没搞定的一片华硕B85翻出来修一下,之前一直以为是待机对地短路,后来发现自己太迂腐,只要有RSMRST,一般来就基本上就OK的。
那就打开图纸从第一个条件查起,基本上待机条件都满足了,RSMRST也出来了,但是短接排针就是不触发,于是检查IO的PSON,问题发现了,从IO出来之后接着一个电阻,电阻的另一端应该是连接到ATX绿线的,测了一下,好像是不通。于是跑线,跑了半天跑的眼睛都跑花了,还是没找到,已经没耐心,我就索性一飞线过去。把两端一连。OK. 开机试一下,一路小跑,屏幕亮了。但是问题又来了,卡LOGO了,大爷的。懒得弄了,放在一边先。本人小白,维修的一点点心得。大佬们不要笑话。。顺便问一下这种卡LOGO的情况怎么处理。刷刷刷?还是换IO?

网友A:
一般卡logo都是更换网卡芯片,你可以先拆网卡看能否解决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卡logo都是更换网卡芯片,你可以先拆网卡看能否解决故障。

还有这个方法?我明天来试试

网友B:
刷BIOS后不行,就要考虑外设了,看看是那个卡问题

网友C:
网卡 没有试过,一般不会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BIOS后不行,就要考虑外设了,看看是那个卡问题

难受啊,太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网卡 没有试过,一般不会坏吧

网卡正在考虑要不要拆

网友:
试试没坏处

网友:
声卡也拆了试试

网友:
声卡也会?

网友D:
一般这种断线,断电阻的强制都可以触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这种断线,断电阻的强制都可以触发的

嗯,我觉得强制触发容易把思路带跑,所以就一步步找过去的

网友E:
我觉得你还是放一下coms电,清空一下试试。再不行把飞线断开,换个电阻。

网友F:
屏幕出现这种小白杠的不是IO就是网卡坏。你这个网卡被人拆了所以判定是网卡坏。这种要找和原网卡型号一模一样的换上才可以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你还是放一下coms电,清空一下试试。再不行把飞线断开,换个电阻。

啊?飞线都会有影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卡logo都是更换网卡芯片,你可以先拆网卡看能否解决故障。

网卡早就拆了,估计还是其他地方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屏幕出现这种小白杠的不是IO就是网卡坏。你这个网卡被人拆了所以判定是网卡坏。这种要找和原网卡型号一模一样的换上才可以修复。

网卡是我自己拆的,网卡拆了会卡这里吗?

网友H:
华硕卡一个点(光标),我遇到两块B85M-F PLUS都是这样,折腾好久能过了,就是刷B85M-F不带PLUS的版本2301和之前的都可以过(对比B85M-F PLUS是在那个日期之后的BIOS所有没有一个能过),但是进系统是没网卡的,怎么都打不开网卡发现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G:
网卡是我自己拆的,网卡拆了会卡这里吗?

就是网卡坏了

网友H:
我是把这条 一整条替换了-F的BIOS里面的然后可以过 但是 认不到网卡了 也就这样用

网友I:
一片主板100来块,,,有时修的头大,,,,还是以换代修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H:
华硕卡一个点(光标),我遇到两块B85M-F PLUS都是这样,折腾好久能过了,就是刷B85M-F不带PLUS的版本2301 ...

那还不麻烦了,不过我还是先把BIOS刷了再说,反正我的网卡已经拆下来了

网友:
网卡已经拆了呀,拆了还卡在这里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是把这条 一整条替换了-F的BIOS里面的然后可以过 但是 认不到网卡了 也就这样用

都说是过了但是认不到网上,楼上的兄弟也这么说的

网友:
一起学习,一起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一片主板100来块,,,有时修的头大,,,,还是以换代修最好

是的,我都是换下来了没事了自己修的玩,当练技术了,我们这现在没人修主板了,因为没钱赚

网友J:
我一眼就看见线断哪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华硕卡一个点(光标),我遇到两块B85M-F PLUS都是这样,折腾好久能过了,就是刷B85M-F不带PLUS的版本2301和之前的都可以过(对比B85M-F PLUS是在那个日期之后的BIOS所有没有一个能过),但是进系统是没网卡的,怎么都打不开网卡发现不到

光标三个问题,网卡io南桥,具体有点麻烦,刷BIOS的很少能好,io可能性最大

网友:
引用 网友J:
光标三个问题,网卡io南桥,具体有点麻烦,刷BIOS的很少能好,io可能性最大

具体怎么判断我就不细讲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J:
我一眼就看见线断哪了

兄弟火眼金睛啊这是

网友J:
引用 网友G:
兄弟火眼金睛啊这是

还是补这个吧,拉那么长线不太美观,这型号这里腐蚀算通病了,大部分断线就在这里

网友J:
引用 网友G:
兄弟火眼金睛啊这是

卡logo,我学习的就只有刷BIOS了,记得断线也可能会导致,拿刷子沾洗板水刷刷CPU底座也可能会好,之前CPU座弯针导致死机,让我研究好半天

网友G:
引用 网友J:
卡logo,我学习的就只有刷BIOS了,记得断线也可能会导致,拿刷子沾洗板水刷刷CPU底座也可能会好,之前CPU ...

这尼玛客观因素也太多了吧。这要把人搞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还是补这个吧,拉那么长线不太美观,这型号这里腐蚀算通病了,大部分断线就在这里

没找到这里来,也没发现有腐蚀。管他的,就这么滴吧,反正没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尼玛客观因素也太多了吧。这要把人搞死的

这种板子就这样,还是很简单的,我一天这种型号能修二三十个

网友:
刷bios吧,一般都能解决卡loge的问题

网友K:
我有两块卡LOGO 改天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有两块卡LOGO 改天试试

试了告诉我一下结果哦,老大

网友:
卡LOGO 查外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