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惠普TPN-Q214进水维修烧脑的机器【没图纸】

楼主(2021-10-27):
接一台大一  学生机器
拿到手是惠普13.3寸惠普机子
配置
i3-1005G1
4G内存
256固态M2
集成显卡
客户说不小心喝奶茶倒在了桌子上流进笔记本底部去了??
拆机中·····板号DAG7DCMB8D0 REV

拆出来看主板目测有个转换芯片烧了一个脚,表面很多水,酒精清晰干净吹干 好吧应该简单吧

拆主板下来打阻值
3V待机对地236阻值。。。应该没问题5V待机阻值336
先看3V待机旁边一个14脚小芯片烧了个脚诶拆下来补了一根线上去试试,通电

结果电流直接0.15这不对有短路?19V公共点烧鸡,结果烧了个寂寞
算了看看3V 5V是否正常。3V只有1.2V/5V正常3V不正常

断开3V电感烧鸡 烧了个3V单独待机芯片RT6258C发烫,这就有的玩了,先把这芯片拆了打阻值正常,直接断开3V待机节点烧鸡烧了个寂寞!!!芯片有问题?
从8代惠普料板上找了个上去,换上去后上点待机正常了 0.001但是不触发,开关3.3V按上去有拉低、又跑回看EC IT5570E-128 -CXS带程序【这边要说下,后缀CXS跟CXA都带程序】调货,
调了三个减板的回来 一个CXS一个CXA特意两个换上去都正常开机了
开机就开机嘛结果电流0.45卧槽你妹的,CPU挂了?把主板扔进烤箱15分钟结果还是一样,操蛋啊

又要从新检查了,看CPU芯片RT3612E  【5V=7A丝印】傻了,没图纸哪里都没找到咋办?干脆直接用风枪吹下试试·可是不行,直接拆了换个试试?
8代机器上看看是否一样的,嘿嘿是5V=7F的【型号RT3612C】看来可以互相换,哈哈换上去再说,换上去开机电流跑到0.91难道亮了?赶紧的关机接屏幕试试
没想到亮了麻烦的新机器,没图纸又没任何参考图纸,幸好这主板没被老板出了

装机起来测试开机等了差不多8秒亮了
BIOS原机完美的,机子是进水修复了 BIOS是16M的修复后的后盖底部详情

特此说明下,这款机器需要触发后待机电压才会出来

 会员640033100鑫豆2026-1-28 11:54
 会员707472100鑫豆2025-12-1 22:34
 会员1115358100鑫豆2025-11-22 14:34
 会员435479100鑫豆2025-11-15 11:12
 会员456093100鑫豆2025-11-9 14:53

网友A:
5V=开头的都是RT3612E
没有RT3612C
http://so.wmdang.com/ 这里可以查它的应用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5V=开头的都是RT3612E
没有RT3612C
http://so.wmdang.com/ 这里可以查它的应用电路

那某宝商家跟我说是RT3612C...

网友(2022-01-13):
显卡  对地为   0       对吗

网友(2022-04-11):
修机就怕没图纸

网友:
HP大多没ltxq

网友:
没图纸,,难搞,,,找找有没别的图纸做参考

网友(2022-05-24):
我也遇到一款惠普星13 I5 8代的U也是没有图纸,维修很费劲。8代以后的上电时序可以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