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泰板型p104-100,现5v

楼主(2021-10-27):
索泰板型p104-100,现5v 1.8 核心供电都有,现1.05v没有 up1728p en脚过孔跑线遇阻,也可能有断线了,找不到开启的管子,有图纸点位或者有修过的大神指导一二,感激不尽

网友:
首先你要明白1V是什么时候出来的,不知道的,修不好

网友:
这个老矿机,看看1728旁边的氧化电阻,基本都是氧化小料的问题。

网友:
1V电感后级有没有短路

网友:
要核心电压出来,才出1.05v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