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PN-Q173 不充电修成了插电源显卡掉针,用电池没事。

楼主(2021-10-27):
客户第一次过来是不充电,电池还有点电能开机正常使用,就是插电源不能充电,跟大家一样换电源,换电池,都不行,自然是拆机检查主板,表打了一通都没短路,重点看了一下充电电路,保护隔离电路,
看图上就知道,保护隔离两个场管,还有充电芯片6PIN,2V,20PIN 19V,还有公共点19V。开始打电压都正常,但是过不到1分钟,19V就变成15V了。
    以多年的维修经验,直接换充电芯片,有人说保护隔离上管也容易出问题,一起换了。不出所料的插电充电电流有了,装机测试。电源也是坏的,让客户换电源谈好价格试了一会,客户付钱拿走。心想几百大洋到手了,心情大好。
  晚上还没睡下,客户打电话来了,说电脑打游戏卡,我让他再重启,升级显卡驱动,再试一下,不行就再带过来看。
     同样不出所料第二天过来了,给了我一个结论,说插充电器显卡运行卡,用电池没事,心里没底,拆开看了一下也没什思路。只有让客户放下记个电话回去等,客户说不急慢慢修。这也没办法的办法了。
   大家都知道用电池是节能模式,而且公共电压也不一样。怀疑显卡但不能随便换显卡,因为能正常用的,还是确定是电路上的问题,BIOS,刷了几个,不行,显卡电压管理芯片,还有上管,全都换完了。完全没有思路,论坛上看了一圈,大多是说充电问题,还是得自己修。
  即然是显卡供电不稳,是不是EC管理电压或者信号的不对,而且电源接口MBATLED0# ,AC_LED_ON#这两个信号都是EC发出的,电源坏烧EC。如图 不是跟之前那个坏电源有关呢?正好我手上有一个以前拆机的EC ,换上去试一下,不试还好,一试就试出问题了,换上去没触发了,刷BIOS还是不行。还是心虚的怕风枪温没控制好,把板子吹了,那就陪大了,只能把原EC再换回去,能触发了,但是点不亮,又把原机BIOS刷回去,还是点不亮,难道真的被自己弄费了吗?又刷了几个BIOS,还是不行,又到论坛上去找了一遍,有一个人说是合成的,说是上机试过的,那再下下来试一下,第一次开机不亮,第二次再开机亮了,弄到这儿已经累的不行了,差点就赔板子,一个板子一千多,真心受不了。还好点亮了,至少可以原故障还给客户了。把BIOS分享给大家吧。

网友:
所以还是上管坏导致的?

网友:
经验长知识

网友A:
“插电源显卡掉针”是啥玩意呢?没看明白

网友:
就下管坏了

网友:
结局总是好的修好了,好经验

网友:
很好的帖子 学习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离宝贵经验,很有营养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宝贵经验,很有营养

网友B:
上管?下管?你说的是隔离电路的前后MOS管吧

网友C:
俺觉得是PC1008   PC1009电容漏电,正常达不到24V,应该是19 V-23V之间跳,才没完全道通(15v共公点),风枪加热度就好了。

网友D:
保护隔离不分上下管,只分前后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保护隔离不分上下管,只分前后

有的地方上下和前后是一个意思

网友:
上管坏的话下管最好一块换了不要嫌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电源显卡掉针”是啥玩意呢?没看明白

就用电池的时没事,只要插上电源适配器显卡测试就很卡,不流畅。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的地方上下和前后是一个意思

有些叫上下管,有些又叫前后管,看个人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管?下管?你说的是隔离电路的前后MOS管吧

对的,就是隔离电路前后MOS管,有的上叫上下管,有的叫前后管,反正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俺觉得是PC1008   PC1009电容漏电,正常达不到24V,应该是19 V-23V之间跳,才没完全道通(15v共公点),风枪 ...

但我确实是换下管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