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连接共享打印机,显示无法连接,有哪位大神知道什么问题?

楼主(2021-10-27):
win10连接共享打印机,显示无法连接,随时请检查打印机名并重试

网友A:
共享打印机很麻烦的   习个打印机共享器方便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共享打印机很麻烦的   习个打印机共享器方便点

打印机共享器好像兼容性不太好

网友:
看看有没有2个补丁是KB500开头的?卸载 重启后可以连。只不过过一段时间又给你偷偷更新 了 KB500XXX补丁

网友B:
把10月份更新的补丁全部卸载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10月份更新的补丁全部卸载就好了

跟补丁有关系?

网友:
不是有关系,完全就是这个东西的问题

网友C:
用这个可以修复,不用删除补丁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这个可以修复,不用删除补丁

这个是什么?真的有办法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