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钛克 VP550 不定时自动断电

楼主(2021-10-27):
所有电压正常  不定时自动断电  搜了下好像又像是通病 没看到哪里有毛病 有没大神来点提醒 重点查哪里

网友:
查待机电路

网友:
副电源好像也没问题 纳闷

网友:
有没碰上安钛克这个奇葩问题的朋友说一下  查了百度好像好多个碰到这个问题 不知道是不是通病

网友A:
都没人么  等了好久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没人么  等了好久了

自动断电之后电脑会重启还是关机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动断电之后电脑会重启还是关机状态

关机
了关机了

网友:
没个人吗没个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