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1123待机芯片工作条件

楼主(2021-10-27):
测16角Vin  18v    8角vreg3 3v   17角vreg5 5v

1角tRip1  没有电压  6角trip 没有电压

3角vref  2v

  板子是Hp 2560p  不触发,没有3v  5v

网友:
查1/6角的信号来源,有的是温控开启,有的是ec开启,如果是ec需要知道ec的待机条件,先刷bios试试,或者coms电池放下电

网友A:
待机时18脚有3.3v,查1脚和6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时18脚有3.3v,查1脚和6脚

我晚上回去测,主要我基础太差,还在学习当中

网友:
首先你要线确定下条件   芯片主供电   线性开启   线性  和3V5V开启这些条件你先去了解下吧   如果想学维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