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笔记本a1278暗屏维修。

楼主(2021-10-27):
客户送修的苹果笔记本a1278。版号是820-3115-B故障现象是开机以后能听见咚的声音,就是屏幕不显示,进入系统以后桌面有暗影。打开后盖,找到电路图,找到点位图。测试了一下21,22屏线没有高压供电。按照以往的维修经验,首先测量一下有没有12伏。测量发现今天附近有一个12伏保险烧掉了电路图里面对应的就是F9700更换以后没有开机,没有上电,按照经验来讲,首先测试一下其对地的阻值利用二极管档测试一次是300多,一次是1000多,应该没有多大的问题。上电的测试加电依旧屏幕还是不亮,嗯,测试了一下,21 22脚这个时候只有12V ,这个明显的是高压驱动没有起来继续查找芯片U9701,主供电 有 C1  Vin 5V ok   VDD 3.3OKBKL_PWM   2.35 正常  BKL_EN 1.0V 不对,   与其链接的 R9731 300K  R9715  100K电阻 正常 ,PPBUS_SW_LCDBKLT_PWR 12V 正常 ,按照 电路计算器 算法 EN 就应该是3.1V 左右  ,于是开始怀疑 芯片 U9701  坏了 ,注意 玻璃芯片太小,3分钟后 跟换完毕 ,信心满满的加电测试 ,鼓掌依旧 这时候  EN脚的电压

变成了 1.2V ,后来 就开始了 漫长的 测试 附近的 电阻 二极管 ,反馈 等等 该换的都换了 还是没好 ,一上午 过去了 崩溃了 不修了 ,午饭后后来 想起来 A1466  我改过 高压板 当时是没有 8550 芯片 才改的  ,于是决定 改高压驱动 ,思路简单  V+  V- En  PWM    LED V+  V- 共计6根线 足够了 说干就干

V+  对应  12V  供电 很多地方 都可以接  V-  就是地
EN  就是 BKL_EN  ,但由于不明 原因 此处就是 不出 3V  所以改取屏幕3.3V就是 PP3V3_LCDVDD_SW_F
PWM  对应BKL_PWM
为了 安全事先要测试好 你的 LED高压板  普通笔记本屏幕 测亮机再改装,改装时把反馈脚 全部合在一起   这样 2根线 就搞定
1个小时后  改装成功 ,亮度 可调 w而且同步,历时4个小时的 修理结束 。。。。
总结  其实 这种 故障 我要是一开始 就想改装的话,估计可以省略大半的时间,主要 查点位图和电路图了 ,太费时间 。。。。。
传图。。。。加分吧  。。。。

网友:
这样改真不错。1466我也改过,你这款挺老的机。

网友:
剪这个版,不错,三问题的到了解决。不过我从来没有改过。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