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大图]
g50-30 nm-a311进水维修

楼主(2021-10-28):
客户留机说进水了不开机,上电测试发现无待机电流
好吧拆机检测故障,发现进水腐蚀断线的地方

补好线路后还是无待机电流,测其隔离管发现并无短路,且电流不过隔离,只好查充电芯片的条件了,VCC19V正常,
ACDET分压应该为2.7v左右,实测0v,两个电阻且正常

好嘛!pr312前端并无VIN19V,那只好从隔离前端飞线了,上电源待机电流正常,

接屏上电测试发现屏幕竟然还是有问题的

网友:
厉害,再换个屏,又是一笔收入

网友:
这笔生意有可能泡汤了,超出客户预算就白费力气了

网友:
二修机不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