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19寸显示器开机十分钟左右花屏,小白求教~~~~

楼主(2021-10-28):
年龄挺大的联想19寸LCD显示器,刚开机是正常的,开机十几分钟后就成了上图似的花屏了,调出显示器调节菜单,菜单颜色看着还挺正常的

以为是此信号板的问题,网购了一块旧的同规格类型的换上后也是这样,不是信号版的问题,还是这块旧的信号版也是同种有问题的板。

这个排线接口用橡皮擦后插上后正常了,十几分钟后又出现了上述花屏,跟刚开电源一个情况。(排线是带电插拔的)
小白请教各位大神,这有可能是哪里问题?不胜感激!

网友A:
应该是屏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屏的问题吧。

如果是屏的问题,是不是调节菜单的颜色也应该失真呢。

网友B:
换根排线试一下吧

网友C:
查屏后面,这应当是一个栅极信号问题,查下VCOM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D:
应该是屏电路的问题了吧

网友E:
19的折腾意义是不是不大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根排线试一下吧

手头没有屏排线,从网上发几根试试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查屏后面,这应当是一个栅极信号问题,查下VCOM电压是否正常

我是小白,不知道VCOM在哪里,正常电压应该是多少?请明示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屏电路的问题了吧

是啊,有可能 ,这不现在找不到具体的问题在哪里嘛

网友:
引用 网友E:
19的折腾意义是不是不大了啊

不在价值多少,在于修复之后那种快感~~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是小白,不知道VCOM在哪里,正常电压应该是多少?请明示一下

我是小白,不知道VCOM在哪里,正常电压应该是多少?请明示一下(附上线路板)

网友G:
换个屏线接口试下说不定能解决

网友H:
19寸的没有意义搞了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换个屏线接口试下说不定能解决

你的意思是两边的屏线接口都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19寸的没有意义搞了吧

如果不是很费劲的话,还是修起来的好。

网友I:
搞好了没以,学习一下

网友:
基本是屏排线

网友:
引用 网友I:
搞好了没以,学习一下

还没有搞好啊,如果搞好了,我来结贴,分享经验!

网友F:
原来的屏线看着挺新,也没有发现有外伤,不过,这不能说明什么,25元网购了一条新的,等来货后装上试试。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你的意思是两边的屏线接口都换吗?

换屏上的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换屏上的就可以了

先换上屏线试试 ,如果不行再换接口吧。

网友J:
引用 网友F:
原来的屏线看着挺新,也没有发现有外伤,不过,这不能说明什么,25元网购了一条新的,等来货后装上试试。

你在哪个网上买的25元一条让人家给坑了吧,这个线很便宜的,25元加上运费吗,你已经买了一个驱动板了,再折腾折腾都够买一个二手的这个显示器了,只为了这种修好它的成就感吗

网友K(2022-04-03):
引用 网友J:
你在哪个网上买的25元一条让人家给坑了吧,这个线很便宜的,25元加上运费吗,你已经买了一个驱动板了,再 ...

换上屏线好了,测试了好长时间也没有出现问题,确定是屏线的问题,算是问题解决了。

网友:
我是看评论看到结尾

网友:
解决了就在一层把问题原因写一下吧,这样可以给维修遇到的朋友一个提示,感谢。

网友:
换上屏线好了,测试了好长时间也没有出现问题,确定是屏线的问题,算是问题解决了。

网友:
既然可以正常的显示一会,而且重新插拔屏线故障依旧,那肯定不是屏线的问题了,先排除电源后那就是驱动板或者边板的问题了

网友:
感觉是屏线屏蔽不好,你换根线看看

网友(2022-05-16):
搞了好久没搞好,来试试

网友:
换驱动板看看

网友:
一般是屏板压线问题

网友:
换一个边板  看看

网友:
动动  看看是不是哪里接触不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