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核心坏了

楼主(2021-10-28):
(图片)

网友:
这是读取错误

网友A:
昨天修个卡也是,集显进系统显示未知设备,更新驱动死机,显存扫描软件卡住扫不了。
以为是核心挂了先加焊一下,结果显卡太硬了把核心吹炸了都没吹化锡

网友B:
感觉n卡坏核心的比A卡多

网友:
大概率,先换个版本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昨天修个卡也是,集显进系统显示未知设备,更新驱动死机,显存扫描软件卡住扫不了。
以为是核心挂了先加焊一下,结果显卡太硬了把核心吹炸了都没吹化锡

预热时间不够,把bga分四段加热。

网友:
读取错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昨天修个卡也是,集显进系统显示未知设备,更新驱动死机,显存扫描软件卡住扫不了。
以为是核心挂了先加焊一下,结果显卡太硬了把核心吹炸了都没吹化锡

网友:
差不多是了,没焊好也有可能,某一片区域没焊好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昨天修个卡也是,集显进系统显示未知设备,更新驱动死机,显存扫描软件卡住扫不了。
以为是核心挂了先加焊一下,结果显卡太硬了把核心吹炸了都没吹化锡

saerrgfffhgg忉

网友:
是的,都是读取错误

网友:
遇到这种换个测试软件试试,有些显卡摔了核心掉点的也会这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预热时间不够,把bga分四段加热。

怎么分段加热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n卡坏核心的比A卡多

我到觉得a卡的核心容易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