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27e510c开机有问题

楼主(2021-10-28):
三星s27e510c开机屏会黑,我试了下亮了等下就黑了,然后又亮,不断重复。没有信号源,电源开关正常,是驱动板坏了吗

网友A:
有可能是 反复开机   可能是按键漏电 再就是电容怀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 反复开机   可能是按键漏电 再就是电容怀孕

开机没有选择信号源的界面,只是灰屏反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