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 REV4.0触发掉电反复重启

楼主(2021-10-28):
这是一块二修板,到手上电发现风扇转一下就停一直反复,测量各路供电发现缺CPU供电其它都OK,查ISL95836HRTZ第9脚开启信号1V左右OK,第25、26脚芯片供电5.1V也OK,量SVID的三个信号1.05V,断开第18脚的三极管DQ19后强制开启芯片有输出1.0V左右芯片OK。
怀疑SVID问题,上示波器发现的确没有波形。
按照H61上电时序反推,SVID由CPU得到CPUPWROK信号后输出,查(BD82H61/B3/S)PROCPWRGD → CPUPWROK →UNCOREPWRGOOD(CPUE)发现PCH并没有发出CPUPWROK信号,
继续反推,桥要正常输出时钟信号后才输出CPUPWROK,查PCI-E第A13、A14没有时钟信号,
继续反推,时钟信号由桥读取BIOS后配置好时钟输出脚才有输出,用示波器量MBIOS的CS#脚发现只有一次下拉跳变信号,继续反推,桥要读取BIOS应该要25M晶振起振并且PWROK与APWROK信号正常才行,查25M晶振波形正常, PWROK与APWROK由一只33欧电阻R295连接,
查电阻两端有3.3V说明这两个信号都Ok,桥的条件已满足读取BIOS不正常,查BIOS外围电路发现第5脚对地阻值无空大已经开路了,
跑线路发现背面有一处被腐蚀了,
飞线上绿油,上电跑码亮机Ok。

网友:
思路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理论知识渊博,看完我也去修一块

网友:
这个修的好,看着赏心悦目!

网友:
vboot这个强制出u的供电

网友:
分析很详细  厉害

网友:
经验丰富,顶礼膜拜……

网友:
我也比较喜欢反推,但是没有楼主这么厉害

网友:
楼主理论强大分析到位

网友:
很好的分析作为该模型的参考,谢谢。

网友:
楼主基础知识掌握的扎实

网友:
厉害了,扎实的基础和推理能力

网友:
这个修的甚好,思路清晰分析到位。

网友:
思路清晰透明

网友:
难道就我一个人看到了楼主屏幕有条线?

网友:
扎实的基础和推理能力

网友:
专业的反推大师,我什么时候有这水平就好了。

网友:
什么时候有楼主这个思路啊

网友:
这理论基础太强了

网友:
楼主基础知识掌握的扎实,对H61主板上电,插线能力一流

网友:
看的我一遍又一遍就是没有没有你的思路

网友:
楼主厉害,好贴,,,不过,我一直以为先有VID波行,CPU供电正常后才发出CPUPWROK。。。我一直错了这么久哇,,,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精神

网友:
不如买新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