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y50-70 板子帮看下电阻另一端通哪?

楼主(2021-10-28):
这个另一端是不是B+啊?

网友A:
好几块料板 等我看看

网友:
画红圈 并且拆掉的电阻 连接的是B+  应该是串联分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几块料板 等我看看

确定是b+ 谢谢。

网友A:
我在料板上量的是  拆掉的电阻  53.3K 一端 B+  下边的电阻 10K 接地  你参考下吧

网友:
确认是B+,为了防止B+与pr12板层微短 我直接把pr12 B+一端切断直连了B+ 。  板子是小问题 但是短路之后客户插电打火把问题扩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料板上量的是  拆掉的电阻  53.3K 一端 B+  下边的电阻 10K 接地  你参考下吧

在图纸里找到了。谢谢哥们

网友:
这玩意儿没个点位图 就是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