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
兄弟7810dn显示自我诊断-15分钟后重启

楼主(2021-10-28):
兄弟7810dn显示自我诊断-15分钟后重启,重启后显示无法打印,05。在网上查询资料说是定影组件的问题,于是网上买了个定影组件安装后问题依旧,想请问各位大神指点问题所在,如果是主板,主板的什么元器件问题,谢谢大家

网友:
重启后还是提示无法打印05,1、检查一下换的定影组件OK不?2、检查一下后出纸传感器电路板是不是OK?3、检查一下主板LM393G是不是正常?

网友: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网友:
这个问题一般是定影有问题了   用万用表街道定影接头看否通   通是好的  有阻值就是坏了   一般是加热灯坏了

网友:
上月碰到一台也是05报错,还有烧焦味,拆开定影有两小强碳化了,清理完装上故障不变,再查电源板也是好的,最后拆主板这边排线,装上就正常用了一天,开关机试了好几遍都是好的,第二天开机又05报错了,这次我也不知道哪坏了,没有配件替换,大概是主板被小强搞坏了吧,测主板接口小电阻也是好的,错误代码是4B01  有时是050A,本来想买定影回来的,后来不大确定就没买,主要是客户说主板挂的话就不修了,嫌贵了,我就没必要再整了,最终是没搞定,有一样的机器替换应该能查出来是哪块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