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X63V不充电 不过隔离

楼主(2021-10-28):
      今天接到一台华硕飞行堡垒,型号:FX63V 板号:DABKLMB28A0 REV:A,客户说不充电,于是留下来,插上可调电源没有任何反应,用电池可以开机,拆机,拔掉大电池,再插上去,插上电源,发现既然可以充电了,开机进系统,大概可以充5分钟左右吧,隔离就自动断开了,没有任何电流,关机拔掉大电池再接回去,插上电源又是可以充几分钟左右吧,就会自动断开隔离,于是直接把大电池拔掉,用电源开机,也是几分钟左右,就自动断电了,因为没有接电池,所以隔离断开后自己就掉电了,拆出主板观察,发现是一个二修机,隔离上下管PQ21 PQ22,充电芯片24780都动过,不放心,就先把隔离上下管换了,故障依旧,把充电芯片换了也是一样,每次隔离断开的时候,可调电源红色报警灯轻微一闪,感觉有点轻微短路,找啊找,找到PC181电容 严重霉点发黑,此电容是连接隔离PQ21和PQ22的123角以及第4角,果断拆除,在M2固态下面,接上电池 电源 开机,一路充电之上,没有掉过...问题解决

网友:
这台机容易大短路 造成隔离上管坏

网友:
大短路也容易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A:
感谢LZ,今天遇到一样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LZ,今天遇到一样的情况

客气了,能解决问题就最好....

网友:
思路清晰,细心。

网友(2022-11-02):
有的故障解决方案还是要多观察主板的原件

网友(2022-12-22):
应该是通病。。。

网友(2023-02-13):
还是你细心 我都差点以为 又是EC了

网友(2023-05-03):
非常感谢。今天遇到一台不过隔离也是这问题。应该是通痛,M.2硬盘底下那胶片盖住容易引起氧化发霉。

网友B(2023-06-09):
修到一台类似的问题,不能充电,电源可以开机,但是会掉电,有时候掉电后不能开机要过一会才能开,找到这个电容,量也没问题,拆掉后问题都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修到一台类似的问题,不能充电,电源可以开机,但是会掉电,有时候掉电后不能开机要过一会才能开,找到这个 ...

应该也算是一个通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也算是一个通病吧...

应该是的,昨天又修一台这样的,也是这个电容问题

网友(2023-07-20):
楼主牛逼!我也碰到充电几分钟-几十分钟就无电流了!插拔一下充电器又好了!有啥不行重启一下也好了!但是充不了十几分钟就掉掉0电流了!电池开始放电

网友D:
换了充电ic和隔离保护管还是不行,,隔离保护管的控制级识别器优几次抬高的动作就消失了,换了2个充电IC,准备放弃的时候看到楼主的帖子,找到那个发霉的电容,瞬间兴奋起来了,就像是黎明的曙光一样、、、、。。。

网友(2023-11-18):
引用 网友E:
技术不错,是怎么找到这个电容的?

拆开M。2就看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了充电ic和隔离保护管还是不行,,隔离保护管的控制级识别器优几次抬高的动作就消失了,换了2个充电IC,准 ...

只要问题解决了就好

网友:
学习了!分享不易,支持一下!

网友(2023-12-30):
思路清晰细心..不错,学习了

网友(2024-04-16):
刚刚一台   这样搞定了

网友(2024-06-08):
感谢了,确实是,

网友F:
今天修的一台一模一样,而且那个电容也没短路 但估计那个硬盘纸导致微短,我服了这个破华硕,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今天修的一台一模一样,而且那个电容也没短路 但估计那个硬盘纸导致微短,我服了这个破华硕,

对,没有完全短路,微短,贴纸久了都会导致一系列的问题

网友:
是的,那个贴纸导致的电容微短...

网友(2024-07-25):
同样遇到一台故障一样的,拆了电容就好。感谢楼主!!!

网友:
一样的问题。太感谢了。找了好久才查到这边。

网友(2024-10-07):
今天遇到了一个一样问题的感谢楼主

网友:
怎么像DELL的主板

网友:
修之前还是要三板斧啊

网友(2024-12-17):
非常感谢,正好遇到一台,也是这个电容出问题,看来是通病。

网友(2025-03-01):
感谢 感谢 非常感谢

网友:
很好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
高手修机子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