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小白维修华硕H81M-CT掉电求助

楼主(2021-10-28):
本人非专业维修,最近去朋友家住段时间,刚好他电脑不开机了!发现开机瞬间掉电,也就100ms内,且不能二次触发。拆下cpu也是同症状。本以为有管子挂了,借了个万用表测量没有mos管击穿。触发瞬间各部位电源都有标准输出,cpu电源ic也有en3.3v信号,cpu主供电也有1.7伏输出。已排除电源过流保护。强制拉低绿线滴一声后有报警,1长4短。拔掉4pin CPU供电,变成触发5秒后掉电3秒自动触发再重复。请问各位前辈有什么维修意见提供参考?(CPU电源IC为ASP1253D,IO是NCT6791D)

网友:
全板供电正常不

网友A:
看电源供电 12V、3.3V、5V 有没有短路,不能二次触发明显是短路保护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电源供电 12V、3.3V、5V 有没有短路,不能二次触发明显是短路保护了啊

都没有短路,短接绿线是可以启动进系统的。

网友:
高手在不在呀

网友:
都是高手,静等结果。

网友B:
U挂了,和我修的同样毛病。

网友:
先刷bios试下。

网友:
通病主板断线

网友C:
会不会也是二级转换电压的管子有问题,比如h61 的PQ58

网友D:
应该是3.3V’5V’12V’的IN检测电压报错。换个电阻就好

网友:
分析的思路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U挂了,和我修的同样毛病。

强制开机是能进系统的

网友:
刷过了,没用。强制开机是可以进系统的

网友:
请问是哪个主线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也是二级转换电压的管子有问题,比如h61 的PQ58

测量所有电压都正常的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3.3V’5V’12V’的IN检测电压报错。换个电阻就好

Io电压检测电路没有问题,强制开机进bios界面显示电压也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Io电压检测电路没有问题,强制开机进bios界面显示电压也是正常的

你这个问题肯定是检测信号的问题 ,常试一下停留久一点在BIOS里观察检测信号,温度的电压的。这个位置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3.3V’5V’12V’的IN检测电压报错。换个电阻就好

同意楼主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