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种芯片怎么刷程序呢,需要什么工具呢

楼主(2021-10-28):
教学一体机的转接板,这个程序怎么刷呢,需要什么工具,求大神告知。(上一个帖子少了一张图)

网友A:
旁边的 U2 不是么   随便弄个编程器都可以刷了

网友:
楼上说的对,我也认为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旁边的 U2 不是么   随便弄个编程器都可以刷了

要刷那个大的,只刷那个小BISO芯片不行

网友B:
这是倍频板,写U2就中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倍频板,写U2就中以了

找了一块好板 读了程序再刷到这块板里,还是不行呢,这个大芯片是不是可以换个新的呢,然后通电后程序会自动写到里面? 才开始学着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找了一块好板 读了程序再刷到这块板里,还是不行呢,这个大芯片是不是可以换个新的呢,然后通电后程序会 ...

程序是在U2,不般不会有问题,大块坏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程序是在U2,不般不会有问题,大块坏的多.

嗯 是的 大块某宝卖40块一个,这个板卖80一片,还是换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