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分享一个A1466板号00165无声卡无声音案例

楼主(2021-10-28):
分享一个A1466板号00165无声卡无声音案例,拿到机器检查主板无进水无维修,首先就换了小板和排线无果,只有老老实实跑线路,测量J9500接口,供电7脚PP1V5_ SOSW_AUDIO1.5V正常。30脚AUD_ PWR_ EN 开启3.3正常。测量39.43 45 47脚信号到CPU的,47脚不正常。对地值50左右,追查HDA_SDOUT信号到CPU。经R1313,R1921测量R1313一脚50,二脚0,R1921一脚正常二脚0,很明显CPU本体短路导致信号HDA_SDOUT_R不正常,问题找到了,不可能换CPU 啊,然后就死马当活马医,给CPU HDA_SDOUT_R信号上个1.2V电压,看能不能把短路的CPU 内部击穿,上电后测量主值回来了有100多了,虽然达不到正常的400主值,应该还是好了,最后装机测试,声音正常了

网友:
这也行?会不会返修?

网友:
烧开了估计只能好一阵子吧   返不反修要看运气了

网友:
牛B,不怕直接给CPU击报废不开机,包赔吗?

网友:
不成功就成样品机了,这风险太大了,返修率也很大,得不偿失

网友:
不行,放一会声音又没了,100多对地值对这条信号的干扰还是太大了…恐怕还要大点的电压电击一下,或者有没大神提供个改电路的方法

网友:
不能挖断吗?手机上用电烧一般都是烧电容的 哪有烧CPU内部的

网友:
过段时间又可以修点不亮了吧?

网友:
楼主太厉害了,能亮的机子我可不敢这样,能修好也厉害啊。

网友:
艺高人胆大,敢给cpu拉电线,真不怕烧毁了那就事大了。如果说客户拿来是不开机的还好说,随便搞。你这种能开机的还是谨慎点好,现在的人都不好对付

网友:
这样都敢动手 不用给客户说明的吗  这风险也太大了 万一CPU击穿了  那你就亏大了  再说了 就这样 能用多久呢  你又没有完全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