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x970 电压问题

楼主(2021-10-28):
请问下这个8v5是8.5v电压吗,现在没有核心供电出来,这个电压测量是7.4v正常的么?

网友:
高手来,我来学习

网友:
高手在哪里?

网友:
高手不看这类帖子

网友:
那是什么呢

网友:
这个还真没注意过得

网友:
显卡上咋会有8.5V电压呢

网友:
8v5是  好像5v电压与12v电压

网友:
你要先去看这个ic的引脚图,看那个脚是vcc和en

网友A:
你这个显卡是影驰970吧,特别是GPU供电芯片如果你换了估计就不得出供电了,据说芯片带程序,目前手里有一片一样的卡在修,原板子的芯片坏,换掉了很多个,就是没有电压出来,一直放着,有一次收到一张580显卡看芯片一样就换在970上面,开机电压就正常了,说明这个芯片确定应该带程序,tb买的很多都不得行

网友:
7.5v不正常,是8.5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显卡是影驰970吧,特别是GPU供电芯片如果你换了估计就不得出供电了,据说芯片带程序,目前手里有一片一样的卡在修,原板子的芯片坏,换掉了很多个,就是没有电压出来,一直放着,有一次收到一张580显卡看芯片一样就换在970上面,开机电压就正常了,说明这个芯片确定应该带程序,tb买的很多都不得行

对,就是影驰970 我在淘宝买了几个3565a 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就是影驰970 我在淘宝买了几个3565a 换了还是不行,

是3595A 带程序的

网友:
影驰黑将这个带程序,我淘宝买了10个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迅维行业资深机构!

网友:
这个8.5v是给u11,u21等芯片的一个电压。ir芯片特有的一个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显卡是影驰970吧,特别是GPU供电芯片如果你换了估计就不得出供电了,据说芯片带程序,目前手里有一片一样的卡在修,原板子的芯片坏,换掉了很多个,就是没有电压出来,一直放着,有一次收到一张580显卡看芯片一样就换在970上面,开机电压就正常了,说明这个芯片确定应该带程序,tb买的很多都不得行

得买剪板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显卡是影驰970吧,特别是GPU供电芯片如果你换了估计就不得出供电了,据说芯片带程序,目前手里有一片一样的卡在修,原板子的芯片坏,换掉了很多个,就是没有电压出来,一直放着,有一次收到一张580显卡看芯片一样就换在970上面,开机电压就正常了,说明这个芯片确定应该带程序,tb买的很多都不得行

580芯片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580芯片可以吗?
我换的可以

网友(2022-02-05):
我也在修这张970和980,970现在是能开机,进系统就黑屏重启,测量进系统时候核心电压都上到1.1左右了

网友:
我看不懂你的意思,不過提醒你芯片有帶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