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康舒 Acbel. PC 7067.电源不启动维修求救

楼主(2021-10-28):
康舒电源PC7067电源有待机紫色5伏电压,绿线也有5伏,短接绿线指示灯会灭,不启动。这个电源上面有CM6800。 Ps 224 C.还有一个as339M。这种主动式pf C电源没修过。原理不太懂。我测量了一下ps224C短接前后各引脚的电压。测量了一下CM6800小板,从上往下排序,1~12角的电压。大家帮我分析一下故障点,维修思路。

网友:
待机电路有问题

网友:
先查输出电容和二极管.........................

网友:
强制开机了一下。短接了控制CM6800供电的光耦的3.4脚, CM6800的供电14v降低到了8v,又外接14伏供电。电源能正常的输出各路电压。
现在有几个问题搞不明白。
1.短接光耦的三角和4角。电路会给 CM6800供电,但是14伏供电会降低到8v左右。
2.光偶的一角和二角都是5伏左右的电压,产生不了0.8伏以上的压差。好像光偶的1.2两个脚,一个角接5vsb,一个角接ps224C的三角。是不是ps224c芯片坏了?

网友A:
建议更换主变压器持续供电的电容(应该是50V47UF)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更换主变压器持续供电的电容(应该是50V47UF)

好,我换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更换主变压器持续供电的电容(应该是50V47UF)

换了一个电容,原来的电容确实损耗有点大了。换了一个供电可以了,光耦的1脚和2脚电压还是5v左右,压差很小,1脚接5vsb.2脚接1k到ps224c的3脚。

网友B:
电源修好了,换了一个光耦。开始换了一个817光偶。这个817开始没测量,也是坏的。原机用的是NEC2561.又找了一个PC123装上,电源现在都正常了。

网友A:
恭喜楼主修复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恭喜楼主修复成功

最近店里不忙。十几个坏电脑电源都修了一下。

本来是不想修的。头脑一热在闲鱼买了两张atx改可调电源的空板PCB。搬板实在太麻烦了。刚开始的时候这个电源的原理不太懂。不熟悉。没改成功。还是修一修比较简单。省事一些。

网友:
把我维修的时候参考的几张图纸资料也放在这里,方便需要的朋友们参阅一下。

网友:
后面的图是关键,有点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修好了,换了一个光耦。开始换了一个817光偶。这个817开始没测量,也是坏的。原机用的是NEC2561.又找了 ...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过程和结果.....................

网友(2022-01-08):
高手之路,维修修好之后,总结心得;找清原理。

网友:
牛逼 电源都会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