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x80g CPU供电芯片条件都满足vccsa始终没波形

楼主(2021-10-28):
板号DABKLGMB8D0
供电芯片型号ISL95855CHRTZ
淘宝新芯片换上去两次状况相同  电流卡0.39a无变动
VIN 17.8v
Vcc 5.1v
Vr-en 3.3v
vr-ready 3.3v
vccio 0.94v
pwm_c无任何波形
核心供电vcc core也没波形
请问这个芯片vccsa是有en vcc vin就可以产生还是要等CPU发出svid跟核心供电vcc core一起产生

网友:
先有VCCSA 再有VCC_CORE 最后VCCGT

网友A:
注意普遍8-9代有boot电压1.05v当产生svid之后CPU供电芯片会二次调节boot电压
6-7代则boot电压设定为0 没有预电压 主要看CPU供电芯片的设置引脚参数电压为多少
先有VDDQ 内存主供电
然后VCCST维持电压
然后VCCIO总线供电
最后VCCSA管家供电
这些电压正常后pg汇总到桥PCH_pwrok 开启时钟
注意6-9代桥给CPU的时钟分成3类 CPU工作的时钟 内部pcie模块时钟 内部CPU总线时钟 三种时钟缺一不可
CPU供电芯片当收到vcc供电 vin参考电压 en开启 不管vboot设定为0还是有预供电 都会发出VR_RDY给io
Io在分给桥和CPU 名字分别为SYS_pwrok和VCCST_PWRGD
这个时候桥在发出CPUPWRGD给CPU
CPU检测以上所有条件都满足后发出SVID
注意6-9代CPU的SVID上拉为VCCST
SVID给供电芯片 供电芯片再产生核心电压或者调整预电压到正常值

也就是没VCCSA压根不可能出来svid 是吧

网友:
遇到好几个南桥发出了cpupwrgd 换了cpu不行 最后换南桥才好的 可以参考下

网友:
时序搞清楚  VCCSA要先正常 才会到核心供电

网友:
飞行堡垒  我也修到过一台   公共点短路  直接击穿CPU供电上管   换了VCCSA供电芯片   CPU供电上管  还是不出管家供电   直接放弃维修了  很大概率CPU挂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注意普遍8-9代有boot电压1.05v当产生svid之后CPU供电芯片会二次调节boot电压
6-7代则boot电压设定为0 没有 ...

基本是这个意思!

网友:
现在的INTEL CPU变成了易耗品。

网友:
公共点17V不对的,先把这个排除,CPU电路易出问题,挨个拆CPU 上下MOS管排除,VCCSA正常才会有VCORE

网友B:
重点还是查下 ISL95808小的控制芯片 我刚修到一台无cpu供电 也没有VC CSA 供电, 是cpu其中一路的ISL95808芯片没有工作 它的供电脚断线了,补上后就出了VCCSA和CPU供电。

网友:
在核心能前来

网友:
不会用这种高科技,没电压是不是就是没波形或者说没波形就不会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注意普遍8-9代有boot电压1.05v当产生svid之后CPU供电芯片会二次调节boot电压
6-7代则boot电压设定为0 没有预电压 主要看CPU供电芯片的设置引脚参数电压为多少
先有VDDQ 内存主供电
然后VCCST维持电压
然后VCCIO总线供电
最后VCCSA管家供电
这些电压正常后pg汇总到桥PCH_pwrok 开启时钟
注意6-9代桥给CPU的时钟分成3类 CPU工作的时钟 内部pcie模块时钟 内部CPU总线时钟 三种时钟缺一不可
CPU供电芯片当收到vcc供电 vin参考电压 en开启 不管vboot设定为0还是有预供电 都会发出VR_RDY给io
Io在分给桥和CPU 名字分别为SYS_pwrok和VCCST_PWRGD
这个时候桥在发出CPUPWRGD给CPU
CPU检测以上所有条件都满足后发出SVID
注意6-9代CPU的SVID上拉为VCCST
SVID给供电芯片 供电芯片再产生核心电压或者调整预电压到正常值

也就是没VCCSA压根不可能出来svid 是吧

我手上还有三张主板 z370 b360。一张是pwm工作条件满足不出核心供电,一张是不装u有核心供电装u后没有核心供电,头都搞大了

网友:
修到过很多fx80无CPU供电的,1.05和0.95都有了 procpwr也有,换了CPU和南桥,也不出的,修不出来

网友:
CPU成了牺牲品

网友:
这板CPU坏的很多 能跑码都不一定正常

网友:
先排除CPU..

网友:
不用执着那些信号,查查反馈,之前这种芯片反馈这边好多问题,特别大电阻几百K的容易变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点还是查下 ISL95808小的控制芯片 我刚修到一台无cpu供电 也没有VC CSA 供电, 是cpu其中一路的ISL95808 ...

也就是小的供电芯片vcc得到电压 会通过反馈脚跟主芯片说我准备好了 然后主芯片才内部自检各路小芯片反馈pg 然后获得vcc vin参考 en才开始工作

网友:
每个小的下路芯片跟主芯片相连无非就4根线 假设芯片的工作前需要自检
那就检查每个小芯片给主芯片的FCCM脚和PWM-C脚?
后端的电感前端电感后端都有一路isump和isumn /isen检测
如果只是单独检测cpu sa cpu vcccore的阻值我感觉意义不大 纯主芯片如果靠反馈来测基本都是阻值接近0 要测也是给与一个pwm-c波形后再测有没有问题 有问题直接停止pwm-c的波形输出 就停止工作了
那么推测各个小下路芯片自检联系只跟FCCM脚和PWM-C脚
当芯片获得5v vcc供电时小的芯片会发波形给主芯片自检
当然如果isump和isumn /isen检测 各种检测电路他检测出来断路阻值不是接近0是0l 同样不予通过内部自检
谢谢huangzw的回复 有灵感了

网友:
先有VCCSA   按照时序检查

网友:
现在芯片坏的超多基本挂U 和桥,主要太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