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傅,无任何维修经验的小白想咨询下华硕z97a主板的问题

楼主(2021-10-28):
之前华硕z97a的主板cpu底座损坏外寄更换,第一次1150的底座被换成1151.寄回过去换回了1150的,板子略微烧焦颜色并且略微变形,组装上配件后开机没任何反应,键盘鼠标不亮显示器也不亮,散热风扇有工作,显卡风扇没工作,cpu下方的cpu led灯亮红色,后来自己买诊断卡上卡测试显示关键信号错误请检查cpu相关电路或主机电源如图1,问之前微修人员后无任何回复,一怒之下,自行购买了电烙铁、指针式万用表,自行拆下cpu电容,并更换相同的560.  6.3v电容,换好电容上机测试,cpu底下的cpu led灯不亮了,但是还是显示关键信号错误请检查cpu相关电路或主机电源,用手摸cpu外壳是烫的,其余散热风扇也正常工作。我想问下这到底是哪里出问题呢?

网友:
现在cpu led灯不亮了,到DRAM_led亮红灯了

网友A:
dram是内存方面的问题,先换一根内存试试,但内存的地址和数据线还是进到了cpu,我估计CPU座还是没有换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dram是内存方面的问题,先换一根内存试试,但内存的地址和数据线还是进到了cpu,我估计CPU座还是没有换好

好的,谢谢老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dram是内存方面的问题,先换一根内存试试,但内存的地址和数据线还是进到了cpu,我估计CPU座还是没有换好

通电后cpu外壳会慢慢升温,是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dram是内存方面的问题,先换一根内存试试,但内存的地址和数据线还是进到了cpu,我估计CPU座还是没有换好

cpu会发烫,但是诊断卡还是报电路错误,内存错误灯还是亮的,要查哪些组件?

网友B:
主板经过这样折腾,估计费的可能大!烙铁要用焊台,抗静电的……

网友:
CPU供电没插吧

网友C:
座子没换好   CPU都没有质检

网友D:
估计CPU座是废了~内存控制器在CPU内,不管CPU那灯灭不灭,到内存的话,也很有可能是CPU底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估计CPU座是废了~内存控制器在CPU内,不管CPU那灯灭不灭,到内存的话,也很有可能是CPU底座问题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座子没换好   CPU都没有质检

好的,谢谢

网友:
cpu外壳会发烫,供电怎么可能没插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经过这样折腾,估计费的可能大!烙铁要用焊台,抗静电的……

某宝买的恒温二合一的,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在抢救一下

网友E:
座子可能还没换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座子可能还没换好

应该是,已经当料板了

网友F:
佩服楼主的勇气。
同小白一个,我有一块华擎b85itx主板,现在开机CPU风扇转几秒就停,然后反复,查了资料发现是华擎b85通病,rt8065芯片有问题。现在也准备买热风枪和芯片,自己动手换,大不了当废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佩服楼主的勇气。
同小白一个,我有一块华擎b85itx主板,现在开机CPU风扇转几秒就停,然后反复,查了资料发现是华擎b85通病,rt8065芯片有问题。现在也准备买热风枪和芯片,自己动手换,大不了当废板了

拆,对我们新手来说很不好拆,悠着拆不要把底给拆花咯

,先看视频在动手

网友(2021-12-10):
佩服楼主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