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坏的惠普120G固态硬盘电脑打不开修复过程,SM2258XT主控

楼主(2021-10-28):
这个方法不保资料,拆开固态看到主控是HP定制H6008 G AB,其实就是个换皮的SM2258XT,闪存也是换皮的。

下载SM2258XT的开卡工具,短接ROM再插电脑。

打开开卡软件按Scan Drive搜索出1024M的固态,断开短接。

点Start会出现错误提示:不同等级的闪存混合。

按照教程(量产工具开启“忽略区分等级”功能),在设置里把“忽略区分等级Bypass Distinguish Grade”这个功能打钩就行,编辑密码是两个空格,其他量产步骤就很简单了,量产过程比较顺利。

网友A:
机械硬盘可以刷主控吗

网友:
标准量产教程,可以的!

网友B:
58XT的硬盘不跑RTD用不了多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械硬盘可以刷主控吗

这个,应该不行吧,我玩固态多

网友:
不跑RDT的吗?

网友:
我靠,这也可以修的,楼主好生厉害。我的固态坏了都卖废品了。求教

网友C:
忽略分区等级哪个教程要购买,我们没账号,楼主能不能复制过来?最好连工具也附上,我这也有个固态需要搞

网友D:
不知什么原因,开卡过很多这种主控的盘,都用不了多久,还会再次损坏。

网友E:
量产后的固态一般都用不了多久就会坏   好几块都是那样  后来都懒得量产了

网友:
保不了资料,那就没啥修的价值,遇到哪些贪小便宜的客户,可以修一下,挣点小钱

网友:
我的量产后一直在使用

网友:
学习下怎么弄有工具就好了

网友:
固态都比u盘便宜了 还有什么修的价值,不要资料的话我觉得没有什么修的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E:
量产后的固态一般都用不了多久就会坏   好几块都是那样  后来都懒得量产了

这是没有量产好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什么原因,开卡过很多这种主控的盘,都用不了多久,还会再次损坏。

开卡没有开好,固件没有用对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58XT的硬盘不跑RTD用不了多久的

请问有没有详细跑RTD的步骤

网友:
楼主好生厉害。这样维修成功率怎么样,使用稳定性验证过没有,求教

网友:
如果不保资料,这样的维修没有价值!

网友:
适合初学者,很好的经验和量产过程,支持楼主

网友:
学习了,坏盘都卖废料了 有机会学习学习

网友:
收藏了,维修经验积累中,固件要找匹配主控对吗?

网友:
我就是觉得这固态怎么这么不经整呢

网友:
这们弄了不知道能用多久,不管怎么说,还是佩服楼主的.

网友:
666 精华技术贴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就得这样分享,咱们这个群里,越来越活跃。以后维修大家都有资源!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的fen'xiang分享

网友:
你这搞号收多少钱

网友:
学习到了,挺好挺好

网友:
请教一下大神,固态硬盘通电后主控发烫大概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开盘,我就没有成功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忽略分区等级哪个教程要购买,我们没账号,楼主能不能复制过来?最好连工具也附上,我这也有个固态需要搞

下载的sm2285软件上都自带的有忽略分区等级

网友:
引用 网友B:
58XT的硬盘不跑RTD用不了多久的

有的跑了也用不了多久,不知道为什么,我跑了一圈;使用了几个月就突然o了

网友:
换新的吧,不想折腾

网友:
会修硬盘 数据恢复有市场啊

网友:
数据恢复太难了

网友(2022-01-06):
请问如何知道这是换皮的SM2258XT的 用啥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