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A1419 2013 820-3478 风扇狂转,进系统卡顿

楼主(2021-10-28):
今天分享一台二修机

问题是开机过后没多久就会风扇狂转,进系统卡顿

开机按住D键6,进入苹果 Apple诊断

诊断错误,如图

出现这种SMC 错误,一般都是温控方面出现问题

但是大家应该都知道,苹果一体机,温控的地方太多了

幸运的是这款机器是2013 版本,可以下载苹果的ASD (苹果服务诊断)

上网查询,对应的版本是3S157, 下载,然后制成USB 启动

启动USB ,运行 ASD, 检测过后,报错 (TM1P)这个忘记拍照

打开点位图,查询 TM1P 这个关键词

图纸 显示SoDIMM Prox 2 (TM1p), 对应讯号 TSNS_2_5_N,TSNS_2_5_P

本来想直接更换U5650,后面再查询 TSNS_2_5_P 的时候,发现他们经过 Q5675 控制

所以看点位

Q5675 的位置靠近内存槽,细心观察的时候,发现它发霉脱落了,所以直接更换一个

更换完成,装机,重新USB 启动 ASD

这时候听见风扇没有狂转,心里有把握,问题已经解决

测试结果,通过测试

进系统也不再出现卡顿问题

问题完美解决

网友:
真是张见识

网友A:
我遇到一个是屏的温控出问题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都是拿苹果风扇调节软件改了真没细心研究过,学习了楼主经验学到了

网友B:
新款没法用,老款的可以

网友:
好经验, 涨姿势

网友:
感谢分享,真是涨见识了。原来苹果还有自诊断软件,刚一看标题,还认为是BIOS问题呢。

网友C:
在哪里下载这个工具?

网友:
长见识了,竟然有诊断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一个是屏的温控出问题了

对,常见的问题一般是屏那边的温控。

是可以用软件调节风扇,没那么大声。但是还是会影响系统有点卡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款没法用,老款的可以

对,只能到2014 年的部分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哪里下载这个工具?

这里有大部分的,我也是上网搜索
https://www.macintoshrepository. ... iagnostic-asd-disks

网友:
还不晓得有这个,又学习了

网友:
感谢分享,看来做维修还是要仔细一点

网友:
楼主666,巧修苹果机

网友:
学习了,一个很好的方案!

网友:
这个机器CPU比较难装,不装CPU不触发,拆内存的架子的时候很容易把三角管撞掉

网友(2021-12-09):
你好 ASD软件能不能传给我一份  我下载不到

网友:
太厉害了 居然可以这样修

网友:
以前遇到好多这样问题的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D:
你好  这个ASD 157的软件能发一份给我吗   我找了全网没有找到这个版本的下载             能发的话麻烦加一下我的QQ  1142268800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好  这个ASD 157的软件能发一份给我吗   我找了全网没有找到这个版本的下载             能发的话麻烦加 ...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Hq6Ftyn1RdEnAKIVW9Ik2Q
提取码:90o6

网友:
引用 网友E: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Hq6Ftyn1RdEnAKIVW9Ik2Q
提取码:90o6

这个文件这么小吗   ?、  已经修好了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