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PRO GAMER REV1.01不断掉电重启维修

楼主(2021-10-28):
       今晚吃饭的时候,遇到同行拿了张华硕B85-pro gamer的主板过来,说不断重启。然后 接电源  装CPU  装内存 测试了一下。确实,开机后就不断重启。
       拔掉CPU8针供电,不重启了判段为短路。兴奋了一会,以为找到原因了,接着打值找CPU供电部分短路的位置,然而并没有啥发现,都是正常的。
(此时陷入僵局,算了,吃完饭再看看)
饭吃完了,打算再看看
      接上CPU8针供电  接上CPU  不接内存   神奇发现不重启了
心想  是不是内存供电部分短路了?然后又是一顿打值 、测管子。结果一样   还是正常的。
无语了。
      唉,算了,紧接着把主板上的大管子都测一遍   结果还是正常。
      此时才想起  该不会是BIOS问题吧?
      然后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在论坛上找主板的BIOS
     下载然后一顿刷,刷完测试,此时点亮了,完美解决了问题。

大晚上维修写贴子不容易,还望各位大咖支持一下

最后附上亮机图

网友A:
这板不改南桥me的电压,迟早要烧南桥的

网友:
为了大家方便  还是顺便把BIOS附上来吧(亲测)

主板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不改南桥me的电压,迟早要烧南桥的

这我倒还没试过  怎么改?有具体步骤么?

网友B:
我遇到的是一台进系统就重启,做系统都正常

网友C:
你这个怕是南桥ME供电不稳定哟,这个是通病。

网友:
管他呢,只要能好段时间,以后桥挂了再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怕是南桥ME供电不稳定哟,这个是通病。

是南桥供电不稳定造成BIOS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不改南桥me的电压,迟早要烧南桥的

是不是把SR1491和SR1492移到SR1489和SR1490的位置就行了?

网友A:
还有一个 SR519移到SR518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 SR519移到SR518

好的,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的是一台进系统就重启,做系统都正常

显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怕是南桥ME供电不稳定哟,这个是通病。

马上改

网友:
已经改好ME供电,就是SR1491和SR1492分别移到SR1489和SR1490的位置上和SR519移到SR518的位置上,还有一个重要步奏,就是清空BIOS,不然就会不触发,再次感谢@y0927

网友:
附上改好后的图片,方便大家对比

网友D:
反复掉电重启咋会是短路哩?短路不应该是掉电后不能重启嘛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反复掉电重启咋会是短路哩?短路不应该是掉电后不能重启嘛

有些主板会重启

网友E:
不会。主板有短路后开机,ATX电源会保护,不会再上电,可以直接测绿线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判断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不会。主板有短路后开机,ATX电源会保护,不会再上电,可以直接测绿线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判断

你的经验是高电平就是保护了?低电平就正常?是这样不?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会。主板有短路后开机,ATX电源会保护,不会再上电,可以直接测绿线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判断

这绿线都不用测,看风扇转不就好了吗,转肯定是低电平,不转是高电平

网友:
这个有通病的

网友:
移3个电阻完美解决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的经验是高电平就是保护了?低电平就正常?是这样不?

报个远程吧,讲解理论要清晰很多。

网友G:
拿过来板子的那位同行不行啊,刷bios都不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拿过来板子的那位同行不行啊,刷bios都不会啊

现在的同行都是坏什么换什么,都不修板了

网友:
显卡的问题

网友(2022-01-08):
这板想收几块,坏板都死贵死贵的,简直无语,还爱烧桥。

网友H:
这板子为啥满大街都是呢?故障率这么高,买的人却那么多,疑惑!

网友:
三板斧。管它是不是这个问题。先干几个bios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板子为啥满大街都是呢?故障率这么高,买的人却那么多,疑惑!

好用啊。我手上就备着一片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