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存测试正常,电压正常,开机卡在

楼主(2021-10-29):
显存测试正常,电压正常,开机卡在logo处黑屏,已经加焊核心到核心可以推动的程度,还是不行,大神赐教

网友:
信息量不全 帖子只会沉下去  品牌 型号 干了啥 说清楚

网友:
谢谢大神,蓝宝石7850-1g白金版

网友:
出现logo后风扇转速变低,已经更换核心供电电容

网友:
故障依旧,诊断码29

网友:
今天压了一枚硬币加焊核心,锡球融化,测试还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