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楼主:
华为畅享10P主板用电源表加电就会自动开机,用电池就不会是什么原因?
[打印本页]
作者:
时间:

网友(2021-10-29):
华为畅享10P主板用电源表加电就会自动开机,用电池就不会是什么原因?
华为畅享10P主板用电源表加电就会自动开机,用电池就不会,测量电池开机脚阻值正常,用电源表给别的主板上电也不会自动开机,是什么原因?
答:用电池可以开机就可以了。

详情咨询客服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