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是什么情况?

楼主(2021-10-29):
华硕笔记本加电到0.4掉电重启电压也都出来了,3V 5V波形一样,师傅们给指导一下

网友A:
看不懂你这故障描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你这故障描述

就是掉电重启

网友:
要么保护了 要么有缺电的 华硕什么版号也没说

网友:
不会用示波器 看不懂

网友:
没有见过这种波形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掉电重启那不是保护了吗?先查板子有没有短路吧。

网友:
个人认为如果已经排除BIOS程序问题,那只能是CPU供电不正常或者某个电源好信号没有正常产生或者没有被接收到。还有注意那个ME的供电

网友:
检查启动开关按压后能否关断

网友:
刷下bios吧,先软后硬

网友:
0.4,CPU供电没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