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502这种神奇问题谁遇到过?

楼主(2021-10-29):
A1502 15年款的电脑,不识别爱国者U盘,但这个U盘其他的电脑上识别无任何问题,在其他同型号的A1502上也可以识别,这说明这一台A1502的笔记本有问题,对吧?那么神奇的问题来了,除爱国者U盘以外的任何U盘,插在这台电脑上,都可以正常识别,这块主板拆下来,测试USB接口电路无任何问题,大家有遇到这问题的么,可以留言讨论一下

网友:
河南郑州招聘笔记本维修技术人员若干名,迅维毕业的优先录取、刘先生15638821663

网友:
电感 二极管 全都换了,接口也换了,BIOS也刷了,全没有用

网友:
驱动是否正常

网友:
这奇葩问题真是闻所未闻

网友:
兼容性问题  你问一下顾客是换优盘划算还是修主板划算 但我们还是那个赚钱就让顾客选择那个 但太费时间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
兼容问题吗?

网友:
U盘格式不对,格式化一下,转换一下格式

网友:
估计不兼容

网友:
这种一般是系统问题比较多

网友:
Usb3.0检查一下。

网友:
这样也修吗,换个u盘不是更划算,大神真的是不怕风险

网友:
方案一,把他的那个u 盘量产一下,用芯片无忧这个工具,找到主控,下载 对应主控的量产工具,方案二,用usb一脱几那个装换设备,试下!方案三,把主板的所有晶振更换试下,

网友:
可能爱国者比较先进

网友:
这个很好修的呀,左边的试下不行右边的试,行就是电路问题,两个都不行就去CPU那玩吧

网友:
换个优盘不行?????

网友:
u盘问题大一点

网友:
是系统的问题,换个其它版本就可以了

网友:
问题已解决,更换CPU OK了

网友:
遇到土豪了

网友:
这也换个CPU

网友(2021-12-17):
既然其他品牌的U盘都可以,就是爱国者不行,就不用爱国者呀,非要冒这么大风险干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