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景GTX1050 TI 4g 板底撞件求助

楼主(2021-10-29):
松景GTX1050 TI 4g 板底撞件求助,认不到卡发现底部撞件,都是不知道是什么来的?求助哪位大侠有一样的板子,帮忙看看。

网友:
这是V星的PCB,找V星的对比就行

网友:
核心背后基本都是电容,而且很多都是一样值的。

网友:
量下两端,如果有一端接地的,,定是电容

网友A:
两端都不接地可能是电阻,。,找个几K的电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端都不接地可能是电阻,。,找个几K的电阻试试

电容来的,不补也没事,这板子加焊GPU就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