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手机开机定屏,别再一味地刷机,用这几种方法就能轻松搞定

楼主(2021-10-29):
  现在的手机越来越智能了,但也频频发生各种故障。想玩游戏或者想刷手机时,突然遇到手机开机定屏、死机、卡机等,点击屏幕任何位置却都没有反应,这是什么情况?

  出现这种故障先不要着急,也不用等待手机电量耗完,今天这几招就来教你快速解决这一问题,再也不烦恼!

手机开机定屏是什么意思?

  手机开机定屏:一般是设备在开机的过程中出现长时间停在logo界面而无法进系统正常进行操作的现象。

  其实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有很多,我们可以通过先软后硬的解决方法,来找到出现故障的具体原因,从而解决这一问题。

iPhone手机开机定屏的解决方法:

  一、重启手机

  如果运行过多的软件,存储过多的资料,手机负荷太大也会导致系统无法正常运转,就会出现开机定屏的现象。

  手机开机定屏,在开机电流正常的情况下,本着先易后难的处理原则,可以先同时按住开机键和Home键15秒(iPhone7以及更新机型按开机键+音量下),强制重启来尝试解决。

  二、手机系统

  如果强制重启解决不了问题的话,那就有可能是系统文件丢失导致的,先刷机排除系统问题。

  手机进恢复模式连接电脑用iTunes刷机,排除系统软件故障。其实手机刷机能解决相当一部分的问题。

  三、主板硬件方面

  1.如果我们使用了非原装充电器充电后出现的此故障,多数是主板上的USB管理IC芯片(U2)损坏导致的,可以重植芯片或者更换芯片来解决。

  2.如果是手机摔过之后造成的此问题,主音频IC芯片脱焊的几率也比较大。如果是重摔的话,主CPU周围的“发财小电感”开焊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这样我们可以把元件取下重新焊接就可以了。

  iPhone X以后的机器,因为采用了两层主板焊接的工艺,很多都是摔的造成开机定屏,或者不开机,死机功能失灵等故障,维修方法基本都要分层重新焊接。

  3.开机定屏还有一个可能就是硬盘损坏或自身条件没有满足导致的,可以重植硬盘或者检查硬盘周边元件来找出具体的故障。

  4.触摸屏的触摸IC损坏也有可能导致开机定屏的现象,直接更换掉就OK!

  最后我们还可以打下显示座子对地值,看下总线有无问题,检查电源供电输出对地值,主板有无虚焊短路的地方。

  以上就是为大家介绍的iPhone手机开机定屏的解决方法,修机就是先把外配排除了,再去查找主板硬件,就很容易找到故障了。

  如果你也遇到手机方面的问题,可以留言,会为您一一解答。

网友:
有所保留!谢谢分享

网友:
来学习的我是新手